华硕p5vd2-mx se 能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5-02-26):
因为刚自学,所以想测试下电池的电压,原来的电池没电了。 就想到主板短路的问题,换电池后测试 只有1.2伏,就觉得很奇怪,明明电池是好的。
所以把跳帽拆下来,再测试,结果电压正常为2.8伏,接上跳帽在测试,还是1.2伏,问题出在跳帽第二针连接的线路里。
后来通电上机,但是不跑码。很奇怪

连接第二针的点位图如下

网友:
电阻r224的另一端也是进了南桥

网友:
最后附上 点位图

网友:
看看cmos电路!!有什么东西拉低了电压!!

网友:
立马更换南桥   不用想别的     南桥损坏拉低BAT电压 你断掉R224 一测量 就知道

网友:
还南桥吧,不过这个板子也没必要这么搞他

网友:
CPU都没装,怎么跑马

网友A:
测量电源3.3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源3.3v正常?

插上atx电源后,测量第二个阵脚有3伏左右 。

网友:
先断开R224看第二针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是南桥的问题。如不正常,再查排阻MRN1和C239是否损坏,如果没有损坏,说明是IO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下南桥周围的电容看看

网友:
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