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2413LW奇琶问题维修

楼主(2015-02-26):
   一台三星2413LW,客户说最进几天只要进入新浪的NBA-统计栏目,屏目下方就会闪或者显屏,关闭页面又正常了。听到这个问题一般都会怀疑是主机的问题,但客户说自己把主机拿到别人家里用就没有这种情况,我叫他把显示器拿来我测试一下,结果一样,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在其它情况下都正常,就是进入NBA-统计页面就会出现,我发现那个页面以黄色为主,应该根这个有关。我本想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可是这个显示器竟然没有菜单键,于是拆机,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顺便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有一个同类似的故障,只是他那个故障比较固定,那就先动动屏线吧,直接换了根试机,MM,真的就OK了。

网友:
屏线洗洗也可以

网友:
屏线导致的还真不容易联想到。

网友:
还有这事,学习,想不到

网友:
上次碰到LG类似的

网友:
是屏显检出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