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61无声,没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5-02-26):
杂牌C61,集成声卡,测供电,2.5 3.3 5.0V,都正常。无声,在设备管理里面能见型号,但无法装驱动。取掉662芯片,PCI上独立声卡,设备管理里面不见型号。PCI上独立网卡能用。无招了。求同行!!
芯片

网友:
查外围电路输入输出电容。装不上驱动换芯片{驱动不正确也装不上)。

网友:
真是个“奇葩”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先在bios里要屏蔽掉板载声卡
然后再看独立的声卡是不是就正常了

网友:
对,楼上的对,向BIOS开火。

网友:
真是个“奇葩”问题

网友:
只能在bios里屏蔽一下声卡试试了

网友:
故障解决了没有?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估计杂牌的BIOS难找。

网友:
上独立声卡吧

网友:
你换个独立网卡试下 pci 总线工作正常吗?

网友:
奇葩的板子 就会有奇葩有问题 调BIOS (换芯片?保留意见)

网友:
这个桥也有可能了

网友:
PCI上独立声卡时,进CMOS里关闭集成声卡选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