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iphone6进水屏幕花屏黑屏快速补救方法

楼主(2015-02-26):
一、以下iPhone6有三种情况进水:

1、可能在通电的情况下掉进清水。

2、可能在断电的情况下掉进没有腐蚀性的液体。

3、可能在通电的时候掉进非清水,或者不管是否通电掉入腐蚀性液体或粘稠的液体或其它部清洁的液体。

前两种情况是有很大机会救活而且有可能没有什么后遗症的,后一种就要看看运气了。当然如果运气不好话,PPC放在口袋中也有能坏的。

PPC进水后的最大问题是怎么处理。首先,对于第一、二种情况,我们千万不能认为机器已经报废。千万不能想反正已经进水了。就胡乱拆机。

二、在通电的情况下掉进清水,这种情况通常不需要拆机处理

1、尽快断电。

2、用力甩干(视情况甩干,如果落水后马上捞起的手机可考虑不甩干),但别把机器甩掉,注意要把屏幕内的水甩出来。如果屏幕残留有水滴,干后会有痕迹。

3、放在台灯,射灯等轻微热源下让水分慢慢散去。这个过程需要六个小时以上。切勿心急使用电吹风等强热源。

4、用力甩干,但别把机器甩掉。(视情况甩干,如果落水后马上捞起的手机可考虑不甩干)如果液晶屏上没哟什么痕迹,放在台灯,射灯等轻微热源下让水分慢慢散去。这个过程需要六个小时以上。切勿心急使用电吹风等强热源。

5、如果屏幕上有东西残留并且很严重,千万不要按第一点第三条处理,因为这样处理后的电子电路虽然能够正常工作,但屏幕可能挺难看的。可送到就近的维修部处理或自行动手拆机器清理。

网友A:
亲你所说的补救方法是什么?是去你那维修?

网友B:
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呵呵。

网友C:
做广告的。。。。。。。。。。。。。。。。

网友D:
以为是经验,原来是做广告的

网友E:
版主是在打广告吗!

网友F:
官方广告党,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所说的补救方法是什么?是去你那维修?

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呵呵。

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广告的。。。。。。。。。。。。。。。。

不是做广告啊!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为是经验,原来是做广告的

不是做广告啊!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是在打广告吗!

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方广告党,鉴定完毕

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

网友:
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

网友:
我已经把维修经验写出了,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维修方法。:handshake

网友:
不太明白,希望讲清楚,有点乱

网友:
建议主板拆出用超声波加洗板水清洗后烘干,屏背光进水的话,直接换背光就行。进水机标准处理方法,我们主修苹果,呵呵!

网友:
我也说一句测试手机回复功能

网友:
好经验,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