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造PVC水管低音炮!!!

楼主(2015-02-26):
前天刚发过DIY笔记本屏改装液晶电视帖子,今天刚好有空,顺便又发一个自己亲自打造的PVC水管式低音炮,废话少说上图!

网友:
外观做得一般般,大家勿喷哦!!!!

网友:
后面图,这个水管低音炮制作耗时1天!

网友:
根据喇叭的直径,选择管材的大小!水管低音炮大小水壶的对比图,下面陆续上图!

网友A:
音质怎么样嗫,师兄

网友:
大家肯定会问我,我哪里会有这么多塑料板子,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PVC管割开放到锅里煮软,再用瓷砖上下两片煮软后将他压平待冷却后放开即可平!由于当时没拍照略过!

网友:
什么工具都有啊

网友:
接下来就是把管子的两头磨平,用一张比较硬的纸包一圈,然后用笔照着这个纸边画一圈,两头比较容易平!画好后剩下就是把它割了,再用砂纸磨几下OK!

网友:
把这些配件全部加工好后,接下来就是把它用胶水粘起来。

网友:
把做好的配件全部用胶水粘起来,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胶水要完全干话要几个小时吧!不过几分钟半干容易固定!

网友:
这个低音炮的电路板是坏了,别人扔掉的!喇叭也同样是,觉得还可以利用,就捡回来,把电路板修好,幸运的是几个电容假焊了,功放ic也坏了刚好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功放ic,装上ok!

网友:
等到胶水全部干后,把喇叭装上,把后面的mp3读卡板功放板全部用螺丝固定,就完成了!忘了说了,后板的孔也是用手电钻和刀子弄的!比较费时!

网友:
音质好吧?

网友:
至于楼上说的音质,也就跟普通的低音炮差不多!有的人说何必那么费劲,买一个不就好了吗?一百多!可我喜欢自己动手,同时也喜欢DIY废物利用,感觉自己亲手弄出来的东西,更有成就感!纯属小白DIY!发帖很累!麻烦各路大神动动小手支持加点分!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膜拜,什么工具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质怎么样嗫,师兄

音质就跟普通的低音炮差不多!

网友:
个人爱好,自己动手挺好的 给力

网友B:
真是大神啊,我也赞同楼主的看法,东西是不值钱,卖一个很便宜,也方便,但是我觉得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东西,是有灵魂的,我是这么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大神啊,我也赞同楼主的看法,东西是不值钱,卖一个很便宜,也方便,但是我觉得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东西 ...

谢谢这位兄弟赞同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