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rc410-m rev:1.01出现没有复位电压,vtt无,cpuVCORE电压0.78v,怎么维修?

楼主(2015-02-26):
新年好!我刚刚接了一台不开机的电脑,是块775主板rc410-m rev:1.01出现没有复位电压,vtt无,cpuVCORE电压0.78v,怎么维修?我是小小白,有师傅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A:
迅维学员???这个???内存供电 正常 桥 供电正 总线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发出PG开启时钟,时钟正常,开启复位,U的IC发出VRMPWRPG和IO的PG到桥后就复位了 复位后才可能跑码  只能这样告诉你了 细节的东西没法说明白

网友:
我没有学主板,我学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学员???这个???内存供电 正常 桥 供电正 总线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发出PG开启时钟,时钟正常, ...

我学的手机维修

网友:
2楼已说得很清楚了,按时序去查吧。

网友B:
先把VTT电压搞出来,难后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VTT电压搞出来,难后才出CPU电压。

谢谢!现在慢慢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