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集显不触发,非通病

楼主(2015-02-26):
大家帮我看看这波形什么问题,滤波电容,电感,上下管,主芯片,FB电路都查了,这是待机3.3V

网友:
开机键是不是在 键盘上,要是的 话换个键盘试下吧

网友:
什么情况呀。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没用过这种示波器不好意思

网友:
从波形看  3.3V最高上到了3.56V后就掉了    反馈电阻看看吧   先确定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换键盘试过了吗

网友:
换版一百块

网友:
换开机键替换试试

网友:
故障不详细啊

网友:
我也想求一个

网友:
故障都没说清楚吧 怎么看

网友:
有时换一个键盘试下阿,

网友:
镊子短接下键盘接口上的开机电压,板子问题直接换板子 便宜

网友:
什么测试信息都没,怎么帮你,看我以前发的帖子,有维修思路    定能帮你秒杀,不要问我是谁,我叫好人哥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
主板老便宜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只叹不如

网友:
从波形看是待机3.3V已出了,但马上掉电了!可能是待 机3.3V滤波电容,负载严重短路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待机5V的问题,关键是要看哪一路供电先掉。

网友:
这波形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