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什么时候要换发热芯啊,怎么换的,我换的漏风

楼主(2015-02-26):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记得拆的时候 是有胶的 装回去时要上胶

网友:
坏了才换吧。漏风就看看是不是没有装到位。搞维修要仔细。修电脑还好东西大。修手机开机按键和音量键掉了不好找。经常翻垃圾桶的我啊 实在不行想办法堵住嘛。

网友:
看一看发热芯引线是不是把风道堵住了?

网友:
一般坏了才换,漏风是胶没弄好

网友:
发图片上来看看  你是 什么型号的  气泵 还是 旋风

网友:
我的是旋风的

网友(2015-04-10):
一般坏了才换,其他没有必要换的,漏风是胶没弄好,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没安装到位

网友:
坏了,或者是发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