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鼎科RTD2664V1.0-A MCU程序

楼主(2015-02-26):
求鼎科RTD2664V1.0A MCU程序

网友A:
通用的 你要写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 你要写什么型号的屏

这是一个万能板,,,,,用跳线来区分点什么屏

网友:
但是板子坏了,需要最原始的MCU程序,哪位朋友有的话帮忙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万能板,,,,,用跳线来区分点什么屏

是哦 没注意有跳帽

网友:
楼主找到了吗。 我也需要一个

网友:
确定  要个程序  就好用通板  试试    下载个  通板程序 刷下  试试  嘛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相同大小的屏   的驱动板都能点亮

        保存下来 刷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