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 820-3126-a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2-26):
这机子是能有开机的声音,但是就是不显,板上的四个灯,在不装屏的情况下,亮前面三个。装一屏后四个灯全亮,但屏幕无反应。也不是屏暗之类的,显卡测试过是好的,在别的机子试过。这种问题一般在哪方面多。求思路。 另外注这个机子的主电压只有10点几伏,但我测得另外一款类似的机子的电压是12V整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苹果的机子 不好修呀,只能慢慢查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12V电压输出拉低引起的,把电压修好到12V就OK了

网友:
苹果的可不好搞

网友:
找到图纸和点位拆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12V电压输出拉低引起的,把电压修好到12V就OK了

这个12v是给屏灯供电的吗?

网友:
能具体说下是那一组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