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3C+ 主板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5-02-26):
一块ONDA G43C+ 的主板,客户拿来说是 开机一会就死机,然后试了下的确是死机,不过死机前它会花屏,花得什么都看不见,按键盘都没反应,然后就断电了 ,然后再开发现没有显示了,客户说是死机,没有开不了机的情况,然而客户又不在现场,现在主板没有显示,。。。。主板故障是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是rt8802a 加个副芯片,芯片en 供电都正常,两颗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这个主板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有时还特么的不通电,主要还是想搞有显示再说,各位帮帮忙,分享些这个主板的维修经验吧!!!!!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直接干桥了。

网友:
确定其他供电正常吗?内存和北桥供电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