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无待机

楼主(2015-02-26):
一杂牌电源,雷击后不启动,测量无待机,但300V正常,两个大电容分别为167/171V,换431和817无效,2N60是好的,中间那脚对地有300V,但中间对其它两脚均无电压,下一步该如何查?

网友A:
启动电阻开路了。

网友:
辅助电源还有器件开路或短路,查场管源极电阻、稳压控制管、保护二极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开路了。

请教启动电阻是连接哪个的

网友:
看下r4我的是r4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电源 很贵吗

网友:
支持2楼的,先查启动电阻

网友:
查一个C945坏了,换后OK,谢谢各位

网友:
但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待机时感觉振荡噪音偏大(未接负载),接负载启动后有糊味,但能工作,未找到糊位发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