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U盘能认,鼠标不认,换N个鼠标多没用

楼主(2015-02-26):
版号:Lenovo_Y450__DAOKL1MB8G0   ;Y450 U盘能认,鼠标不认,换N个鼠标多没用,看论坛说可能是时钟问题·~~·一看时钟信号不是到南桥的么·~~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补充:是全部不能用,用U盘能进PE,PE里打开U盘,有时会直接关机,进WINXP里面插U盘有反应,但是无法识别,测USB供电正常,均是5.1V

补充内容 (2015-3-11 13:27):
最后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补充:PE里面也不能认鼠标

网友:
usb 模块的偏置电阻看一下

网友:
有见过鼠标能认,U盘不能用的,是南桥这的电阻坏,进水的,明显看出,可没深究这电阻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个要查下到南桥的48M时钟  不行换个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A:
我遇到过usb接口一个芯片有问题,现象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usb接口一个芯片有问题,现象也是这样。

看图纸是单独一个USB一个供电芯片,单独的线路

网友:
从VGA 接口出借个5V电压过来 试试

网友:
看下USB供电有没有  再看数据

网友:
接口和供电 我觉得应该是2个地方

网友:
先看看 电阻什么的。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是一个不能用  还是全部啊    全部不话  那肯就是南桥啦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我是来灌水的。!!
看我名字亮不亮

亮了,真心亮

网友:
兄弟先飞5v到usb口,u盘偶尔可以用,说明数据还是有的。不行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是单独一个USB一个供电芯片,单独的线路

我遇的就是供电芯片,有一个坏了,不过机器是hp的老机子。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D:
装一个系统看一哈。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一个系统看一哈。
不是系统问题·~~PE下多不行

网友:
适配器换过么。碰到过是适配器问题导致的

网友:
查下usb 阻值和 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桥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看一下数据线啥

网友E:
我也说一句试试看手机回复功能
zhoujian14
鄙视你
详情

网友:
首先看一下有没有5V供电啊

网友:
灌水那哥们真大胆

网友:
先拆机开看看有没有明显腐蚀啊什么的。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遇到了奇芭的问题了,

网友:
供电正常情况下南桥的可能性很大,考虑换桥

网友:
楼主,您直接 链接 一个 5v 到 usb 试一下 ,看一下 ,能否 好。

网友:
把usb5v供电直接飞线过去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三星的机器 我的一个鼠标可以 其他鼠标U盘都不行, 最后是给他供电的一个管子出问题了。 可以借鉴下。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口不管用还是全部不管用啊

网友:
应该供电不足

网友:
修好了吗? 说下啊 。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啊

网友:
晕倒,全看完,也没看到结果,楼猪解决没呀。。。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这什么情况。。。

网友:
换南桥试哈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

网友:
遇到的少,修的少

网友:
IBM南桥问题多

网友:
进BIOS设置下,

网友:
是不是BIOS里禁用了

网友:
没遇见过呀 是不是USB对地阻值有偏差 供电滤波不好

网友:
查下USB 阻值 。。

网友:
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量数据线的值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恢复一下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换南桥
可以最大,电源5.1v正常

网友:
正式维客......................

网友:
是进水机子吧 应该问题不是很难 查看供电是不是供电管不良 直接飞过去 如果还不行那就可能南桥虚焊或半损坏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说一句试试看手机回复功能

鄙视你

网友:
换南桥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shua刷个 BIOS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吧,量量看

网友:
我是测试手机回复功能呢。。。

网友:
进bios开启usb keyboard

网友:
换个桥吧,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写个BIOS试下,要不就是时钟同南桥了。

网友:
个人觉得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信号阻值正常么?  5V电压够不够。这是小问题

网友:
楼主,你用我跟你说的试过了么?阻值正常不??5V电压够么

网友:
可能还是USB数据线那边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大部分都是修那个8脚的供电而已

网友:
冷门故障 ,不好整呀

网友:
USB接口打阻值,查供电,时钟。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到现在还没有修好。楼主修好说一声啊。

网友:
南桥吧  应该

网友F:
触摸板可能用,要是桥本身问题或者USB模块问题,一般触摸板也会不能用。

网友:
图纸是单独一个USB一个供电芯片,单独的线路

网友:
估计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uSB 5V电容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触摸板可能用,要是桥本身问题或者USB模块问题,一般触摸板也会不能用。

触摸板能用的

网友:
供电正常  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