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下这个电子负载的使用! 麻烦大家详细告知!

楼主(2015-02-26):
向大家请教下这个电子负载的使用! 麻烦大家详细告知!

网友:
没见哎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是嘛?好高端的感觉。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就是一个多路输出的  电流表呀

网友A:
具体型号是什么   lz麻烦发出来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看来像是工厂测试电源用的。

网友:
一般的修修东西,这么高端的东西是用不到滴

网友:
        面板上的英文看不清,搞个特写放大照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就是一个多路输出的  电流表呀

应该是个电子负载  我有查过资料  就是看看论坛里有没有高手实际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型号是什么   lz麻烦发出来

照片已上传

网友A:
呵呵   跟咱们用的电流表一样呀,咱们用的时30v 5A的 ,你的那个是60V6A的,这家伙价格还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跟咱们用的电流表一样呀,咱们用的时30v 5A的 ,你的那个是60V6A的,这家伙价格还挺高的

这个我真不会  所以发上来请教大家  如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 不要笑我啊  您用的和这个如果是同一个产品  请教下 基本操作  虚心学习!

网友B:
电子负载可以模拟真实环境中的负载(用电器),一般对电源要求比较严格的厂家都会用电子负载来检测电源的好坏。它有好多功能,可以调节负载大小,以及短路,过流,动态等等,应该说所有的电源厂家都会有用,而且也必须有。 看你这台应该是个好东西,怎么弄来的

网友:
我见到高级的仪表就心痒痒

网友:
台湾产博计4组33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可以模拟真实环境中的负载(用电器),一般对电源要求比较严格的厂家都会用电子负载来检测电源的好 ...

这个就是从台湾邮寄过来的   正在研究  大神  请问你用过吗?

网友:
这是工厂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从台湾邮寄过来的   正在研究  大神  请问你用过吗?

没有用过,多少米弄来的?

网友:
我手上只有3300F的说明书,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