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屏坏了

楼主(2015-02-26):
屏坏了,还有救吗
手机

网友:
手机什么型号,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屏幕摔碎了吗

网友:
重新换个屏幕不就解决了

网友:
屏幕碎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
只能换屏,换屏不便宜

网友:
不要把板摔弯掉就行 其他都是钱的事灬

网友:
找个维修点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