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 V:1.0

楼主(2015-02-26):
G41T-CM3 一触发就断电,不查4PIN就不会掉电。测试CPU旁边的上下管都没有导通。请高手指点一下?
cpu

网友:
CPU换个试试看。

网友:
那就先对地打值,看CPU供电电路有无短路呀

网友:
不见得是U供电的问题/别走弯路.什么主板?不插小四口先测一下各个供电.看看有没有芯片过热.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一个看看 上下管短路 。。

网友:
12V短路了,查一下与12V相连的场管、滤波电容、12V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CPU的上下管没有短,就要查桥的供电。桥的工作不正常,也会影响CPU的供电。

网友:
不装CPU试试

网友:
短路了看看贴片电容

网友:
前提是你的电源是好的,查一·电原管理芯片。。。。。com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