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鸡大法 夏普LCD-37BX5 开机后慢慢白屏且满屏横线故障案例

楼主(2015-02-26):
测量逻辑板X3772TPZ 上VDDA,VGH 电压均偏低,且IC3(DC-DC)发热严重,试着拔掉
CN4 软线,测量VDDA,VGH 电压恢复正常,且IC3 不在发热,故障缩小至K3372TP 边带
板,测量边带板VDDA,VGH,VDD,VGL 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测量这些电压的两两阻值发
现VGH 和VDD 之间阻值只有112 欧,明显不正常,从背后割断SSOF1 的VGH 供电铜箔,
测量VGH 和VDD 之间阻值还是112 欧,断定是SSOF1 绑定的IC 坏了,需要换SSOF1,
想起之前修到过VGH 和VGL 之间漏电的,后来用VGHP 电压"间隔短路"到VGH 后,阻值
恢复正常修复的案例,随即用相同方法试验,图像出来了,但是边带板K3372TP 对应的左
侧图像亮度偏暗,测量VGH 电压也被拉低,看来是短路电流不够,尝试用VDDA 对VGH
“间隔”短路,反复2--3 次后测量VGH 和VDD 阻值无穷大了,恢复背后到SSOF1 的VGH
供电铜箔,试机,测量VDDA,VGH,VDD,VGL 电压均恢复正常,图像亮度均匀,无拖尾,
无延迟,证明修复成功。
间隔”短路:间隔性将某一个电压或信号或GND 短路到另一个电压或信号,以达到用电
压或电流对局部损坏的IC 内部漏电部位烧断开。此方法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屏幕一般白屏短路 我修好过 像花屏的 就不管了。

网友:
呵呵-------证实烧鸡大法可行。

网友:
原来这样也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方法类似于早期的CRT射线管灯丝与阴极短路时的高压电击法。集成IC也能电击断路?既使烧断路了这个IC还能用吗?表示不理解~!

网友:
这种方法还真没试过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屏幕一般白屏短路 我修好过 像花屏的 就不管了

网友:
这种方法真的可行的我试过

网友:
短路太危险了吧,有没有外接点击修复法

网友:
没看懂,图片照的不错

网友:
LZ好威武啊,要是能拜得他为师,该多好。。。

网友:
没看懂,顶一个。

网友:
修屏高手真想和你学习

网友:
把击穿短路的pn结烧成断路

网友:
很好,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