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ACER H61H2-AM V1.1型号主板跳线的接法

楼主(2015-02-26):
各位大侠:本人有一块宏基ACER H61H2-AM V1.1型号主板,由于是新手,对这款主板跳线的接法不懂,请高手指点。
硬盘指示灯,电源键,复位键等分别是那根。

网友:
在主板上肯定有接法标注 仔细找找

网友:
板子上肯定有接法标注的!楼主仔细找找吧!

网友:
下载个PDF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从右数上面 1-2为HDD-LED  2-3为 RST  右下 1-2为LED  3-4为PWRB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