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3007偶尔不认硬盘

楼主(2015-02-26):
年前接到一台hp dm1-3007的本,偶尔不认硬盘,测量都正常,amd的机器,换了一个硬盘故障依旧,后换个主板,还是有偶尔不认硬盘的情况,内存换过了,无线网卡拔掉过了,无奈硬盘排线逛遍某宝找不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加焊南桥看看啊!找不到盘的时候 硬盘接口5V电压 给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看看啊!找不到盘的时候 硬盘接口5V电压 给有。

南桥换了,25M晶振换了,板子都换过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哈啊

网友:
查硬盘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换了,25M晶振换了,板子都换过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检查接口,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内存换了,键盘换了,硬盘排线找不到,故障依旧

网友:
;不认的时候量下5V正常不

网友:
换排线啊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 啊  电路最好办  信号做桥了

网友:
主板都换过了,硬盘换过了  真的可能是排线接触问题或者快断了,   拿复活剂洗洗试试吧

网友:
硬盘,主板都换过了还偶尔不认!楼主该看看供电了!

网友:
供电量过了很平稳的5V,主板都换了,和换桥就没区别了吧,至于排线我在某宝找了快一个月了都没有货,那个大神有hp dm1-3000的硬盘排线啊,卖小弟一根,,微信号liuqiuchi

网友:
看看电压,  或者把南桥在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