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一台组装的显示器 19寸 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2-26):
原来是电容有问题我都换掉了 可以开机了  客户拿走后 又给拿回来了 说回去不亮  没办法在打开吧 打开后插拔了下屏线 好了  就又拿走了 一个小时又给拿回来了这次我就好好的检查了一遍还是没问题就是不亮  不过等了几分钟自己亮了!      我现在要求助的是插上电不立刻亮要等几分钟才能亮是怎么回事  怎么出来这个故障 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只能告诉你,电容鼓包是有原因的

网友:
电容漏电,把上面的电容换一遍试下

网友:
先把按键都换了。不行再找其它原因

网友:
楼主最好是在不开机时测一下电源各组供电正不正常?排除电容问题。

网友:
查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上去的电容有问题或过流导致保险电阻性能不良阻值不稳定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等一会就能正常显示 · 供电都查了  在不显示的时候 上屏的5V没有 等一会就有了!  如果不查屏线的话所有电压都正常!只要插上屏线就会出现等一会才能显示的故障  现在 电源板换的新的 已经可以排除电源板的故障范围了! 是不是逻辑板 有漏电啊    逻辑板上除了电容还有谁会引起漏电啊???

网友:
软故障确实头疼

网友:
驱动板,5v转3.3

网友:
电容的容量不够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把5v输出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A:
   这图片里面有标注清楚的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故障,不妨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里面有标注清楚的问题会出现什么样的故障,不妨参考下·······

这图看着得有多纠结啊!

网友:
唉!!不清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