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朋友帮忙看下这块映泰NF520 A2+主板,各种外设均无法用,是不是IT8716F-S挂了?

楼主(2015-02-26):
这块板是一打字复印店的,原来用COM口连接刻字机,因未接地线,导致刻字机的串口和主板串口无法使用,但是启动还算正常。开始以为只是75232的问题,可是换了故障依旧,而且设备管理器中COM口,LTP口,软驱口均显示错误,而且BIOS自检电源电压也严重偏高,是不是IT8716F-S挂了?

网友:
先换掉IO 不行刷BIOS,还不行北桥

网友:
COM口,LTP口,软驱口均是受控于IO的,换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