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笔记本不触发,请教高手,来解决

楼主(2015-02-26):
联想G450笔记本不触发,LA-5081P 版号,不触发,待机电流是0.003,测35V电压都没有。请教高手,来解决,有图纸能否给一份谢谢。

网友:
楼主既然已查明测3V、5V电压都没有,那就应该从线性供电到EC是否已发出了待机供电开启查起!

网友:
图纸奉上

联想G450 LA-5081P.pdf

网友:
先修待机电压

网友:
先供电 开启 反馈 在查后继短路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详细的说就太长了,自己分析吧

网友:
LZ 给的线索也太少了吧!怎么才能帮到你啊!

网友:
3V 5V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看下  待机芯片的条件呢

网友:
先修3 5v再说吧

网友:
提供的线索太少,

网友:
不出35V还是好修的,线性电压,EC BIOS  待机芯片

网友:
待机电流是0.003,我看你这个应该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公共点没产生。这么低的电流,3、5V电压不用测都知道没出来了,查保护隔离公共电压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有,分析一下吧。

网友:
提供的条件太少了,图纸已经给了,看下仁宝时序

网友:
图纸要吗?论坛有的,找不到,我给你

网友:
查3 5v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待机修好了咩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