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电源一个主板通电一个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5-02-26):
同一个电源(航嘉450)一个主板通电(该主板配置较低cpu g3220,低端独显,和一个500g硬盘),一个一个主板不通电(i5 750 三个硬盘 )后来i5那个主板换了个垃圾立冠风火轮也通电了。请问航嘉450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风扇转吗?输出正常吗?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应该是好的

网友:
我昨晚就被立冠风火轮400给骗了,客户775的板子,带块GT520的显卡,装上竟然死机。看来便宜东西也不咋地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可能是PG信号不太正常。

网友:
最小系统接电源试试,量一下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