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3 M960 换HM55 换HM55后显示正常风扇狂转后掉电 ..

楼主(2015-02-26):
换完 HM55后 开机正常, 过一会风扇狂转后掉电。。。。。

大概 30 几秒    刷了好几个 EC BIOS 了, 都一样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个MBX-223,到我手里是裸板,有CPU和风扇。不开机的,风扇线都是错位的,我处理后试机,电流能到1.4A,我估计已经显示的,关键它外接不显示,不知道楼主的电流大概是多少,可否借我参考参考

网友:
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BIOS还是没有刷对,别无良策,接着刷

网友:
桥有BIOS的话刷桥的试试

网友:
刷一下南桥的BIOS看一下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了

网友:
从新刷写BIOS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需要换同一批次的桥,

网友:
bios版本不同。接着刷吧、可以从官网刷个最早的BIOS试下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   你刷多几个看下

网友:
这个要合成bios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