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顾客假话一步步暴露出来修m61pmv

楼主(2015-02-27):
今天顾客来买一条ddr2g内存,120元成交,但是过了半天拿内存不行和主机来,一看是七喜品牌机阿,打开主机,第一眼看io有点发黑,是富士康m61pmv主板插内存跑c1是不过内存,试很多条内存都一样,插原来那条也不行,只能叫他放在这里修主板阿,,拆机上机io很热阿,先换一个io看一看,顾客说今天还能用阿,难道是bios,刷bios一个鸟样,那只能查内存几大供电了主供电1.8v,负载供电o.9v,基准供电o.9v正常,smdata,smclk都正常3.3v,测spd为0v,打开电路图 主板找电阻r253电阻一边线竟然烧断了,dimma1插糟烧坏了,不认真看真的看不出来阿。真的他奶奶顾客插反还说我内存不行阿,现在我做生意不但要维修,还要跟顾客捉迷藏,维修地方下图 从内存插糟的238脚飞一条线到r253一边,搞好。。

网友:
话说反了也能插进去吗?楼主修主板是不是加收钱了呢

网友:
顾客无非是想省修理费

网友:
内存插反了应该插不进去呀。

网友A:
DDR 2的确实正反不仔细看有点相似,缺口太靠近中间了,话说内存烧了吗  还是只烧了一个电阻?

网友:
顾客没在把内存烧了就不错了

网友:
插反真得会烧SPD,见过好多次,不知道怎么插进去的,我现在都怕把单独的内存卖给客户了,我也见过一代的内存插到二代的槽里面的,都不知道客户咋插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说他一顿,维修费一点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 2的确实正反不仔细看有点相似,缺口太靠近中间了,话说内存烧了吗  还是只烧了一个电阻?

限流电阻R253烧坏就会引起烧内存,内存在这里烧坏的可能性很大,楼主这里应该是在电源橙色线3.3V测试点进行飞线的。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啊

网友:
很多顾客都是睁眼说瞎话的。我也遇过不少。
有信誓旦旦地说没拆过没修过,但风扇都装反了,电源接头都没接完,CPU散热膏都干干净净了等等现象都见过。

网友:
送过来照样收费

网友:
如果内存插反而烧内存的话在金手指处能不能看出点痕迹?

网友:
现在的顾客三脚猫的功夫多了,自己以为能搞定的,最后把主板、内存插到烧毁的多了。不过,对我们做维修的是好事,又有钱赚了。

网友:
这顾客是想免费修主板,,,不好说而已!!说不一定早就把主板烧了,,故意来买内存的!!

网友:
电阻没有烧坏只是烧断线进入内存内槽一条很小供电线,我是从内槽下面238脚飞到电阻一边上。。

网友:
金手没有烧坏阿,这个才让人生气的阿

网友:
这类客户本事很大呀,这也能插进去。领教了。

网友:
佩服客户的手段啊,楼主维修主板费用增加没有啊,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R253烧坏就会引起烧内存,内存在这里烧坏的可能性很大,楼主这里应该是在电源橙色线3.3V测试点进 ...

如果是烧坏内存 一般是烧坏电阻呢,PCB 还是其他元件或者颗粒居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