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c51待机电压过低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5-02-27):
晚上维修的手感还可以阿,顾客拿来一台主机来主板是V星p43-c51,不能开机,顾客说刚才用着突然开不机,应该很小问题,想杀价,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维修也辛苦的阿,修得眼睛都近视不知道多少阿,我们是用生命来维修的阿,开机还原故障,确定是主板问题了,开价70元,修吗,顾客同意了,拆板修,不开机就按不开机修,测rtc电路都正常,用示波测32.768晶振波波正常,开机针有5v伏,测pcia14有2.8伏有点低,暂时让它正常阿。。测iof71889的76脚有3.3v跳变,77脚也跳变,78脚一直为低,不正常,这个说明桥没有发出slp_s3#,再测rsmrst也有5v电压正常,再测io65脚也是2.8v是低一点了,不是桥问题就是桥认为2.8v电压过低所以没有发出信号开机,查那么就查2.8v电压来源,这个有电路图那就好办了,查图以下 电压过低不是芯片就r358和r365电阻问题,先换芯片,换了芯片6脚恢得3.2伏正常电压,开机成功,收工收钱维修实图 小小维修只有5分钟。。。

网友:
为什么没图纸呀?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思路很清晣

网友:
把图纸分享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经验不错,要是芯片问题的话,断电测量这里6脚对地阻值明显是偏低的,反馈引脚内部基准电压一般是0.8V左右。

网友:
好技术啊楼主啊

网友A:
果然大神,,都没测试芯片的工作条件,,直接怀疑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大神,,都没测试芯片的工作条件,,直接怀疑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工作测试237脚工作电压就行。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经验丰富。不过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先测量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以确定芯片的好坏。

网友:
微星7519_12

网友:
技术就是本钱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低会产生很多怪问题

网友:
PCIA14脚电压有点低,这个真以前真没注意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