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楼主(2015-02-27):
一台HP520的机器能开机,也有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屏不显示,只有背光。是什么情况?
不显示

网友:
屏线可能大

网友:
外接看哈,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HP的机子显卡易虚焊,加焊就行了。

网友:
x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问题,还显卡。

网友:
测屏接口 看条件

网友:
集成的吧,屏问题

网友:
检测下屏线接口,看看有数据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