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里有硬盘,bios里面没有,也不认盘和U盘

楼主(2015-02-27):
界面里有硬盘,bios里面没有,也不认盘和U盘

网友A:
那貌似没系统,,不像不认盘,不排除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貌似没系统,,不像不认盘,不排除硬盘有问题!!

硬盘和线都换过,开机还自启动

网友B:
测一下主板上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

网友C:
先装一个硬盘试,你装两个硬盘。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清空一下。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设置不对吧,还有就是bios,桥

网友:
BIOS程序有问题?重刷;
BIOS设置问题?BIOS模式、硬盘模式,两个是重点。

网友D:
应该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E:
U盘重新制作一下

网友F:
BIOS放电试试,不行可以先刷BIOS程序试试!再不行就不好弄了!

网友G:
有两个硬盘你取出一个试一下,DELL有款商用机机子修好碰到这个问题,启动盘要插在固定的接口上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IOS放电试试,不行可以先刷BIOS程序试试!再不行就不好弄了!

有时间报错。。。你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间报错。。。你没看到啊!!!

那是我清bios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间报错。。。你没看到啊!!!

报错也不说明BIOS程序没毛病呀!可以试试吗!要是桥的事儿咋整呀?
你看到了咋不给个处理方法呢?灌水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两个硬盘你取出一个试一下,DELL有款商用机机子修好碰到这个问题,启动盘要插在固定的接口上才行。

那是我自己加硬盘试了的,接口啊,线啊都弄了的

网友:
资料难找啊,我也想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放电试试,不行可以先刷BIOS程序试试!再不行就不好弄了!

恩,我也这样想的,已经被别人拿走了,等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重新制作一下

都不认盘不认U盘,不是重新制作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BIOS出问题了

我也觉得是的,就是找不到资料啊,acer的小机子,工控台式机主板

网友:
试过N次了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主板上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

都好的,估计就是BIOS的问题,可是找不到资料,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H:
先放电,在看看可以不。不行就在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放电,在看看可以不。不行就在写BIOS

都试过了,就是找不到bios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装一个硬盘试,你装两个硬盘。先刷bios试一下

试过了,我也想刷就是找不到资料啊,已经被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