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CPU很烫

楼主(2015-02-27):
开机电流很大,CPU 烫的很,电压正常,大家都知道 这种板子都是BGA的cpu ,不知道是不是CPU 挂了,
cpu

网友:
你描述的过于简单,不好分析原因。机子待机电流是多少?这个很重要的,可初步判断板子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先检查下CPU电源电压。

网友:
滤波不好也会烫手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

网友:
不死机应该就没问题吧

网友:
那这个机器是能亮机还是不能亮机啊?打一下电感阻值,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单单是烫手不能完全判定就是坏了。

网友:
不一定哦。散热上好再看,不行换个u

网友:
不一定是CPU,很有可能是CPU供电,饿哦上次修过一台就是CPU供电偏高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热到什么程度

网友:
多长时间烫,正常几秒也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