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纸

楼主(2015-02-27):
技嘉GAF2A85XM-HD3,不装硬盘不死机。装上硬盘就死机。硬盘也换了好几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南桥把或者借口旁边的电容

网友A:
你这板子是新的吧,FM2的U,  图纸是不可能有的,而且还没过保 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是新的吧,FM2的U,  图纸是不可能有的,而且还没过保 呢

其實,圖紙應該都有,只是我沒有.
解壓密碼:rmadept
其中第二份是零件位置圖,不需要就不要浪費分

GA-F2A85XM-HD3 Rev.1.01(零件位置).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圖紙應該都有,只是我沒有.
解壓密碼:rmadept
其中第二份是零件位置圖,不需要就不要浪費分

哥们,我知道你技嘉内部高手,你那么喜欢拆我台啊,QQ多少,以后技嘉我就找你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知道你技嘉内部高手,你那么喜欢拆我台啊,QQ多少,以后技嘉我就找你麻烦了,

兄弟別客氣,如果我手上有的,我當盡力分享.下次別人也會願意幫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