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显示器开机亮一下灭

楼主(2015-02-27):
我今天收到一台宏碁19寸显示器,开机亮,到主板检测以后不显黑屏,按开关键就又亮了。每次都要再按一下开关键才能亮。后拆机测试,外接灯管,在不插屏线的情况下,灯管正常,插上屏线就和原来一样了。求大师指导。。。。。

网友:
按键指示灯一直是绿灯亮。

网友:
适配器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是1916的话是有通病的.你搜一下

网友:
哦,有通病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的

网友A:
换下行场信号的两个三极管看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供电不足的问题,检查电源板5V和驱动板3.3V和1.8V

网友:
供电不足,更换所有电容

网友:
5V供电不足。查5V供电吧 。

网友:
就是供电不足了

网友:
供电不足是一个   还有可能是  平供电有短路

网友:
供电不足 查一下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是通病。在驱动板上q110和q111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行场信号的两个三极管看下

就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是个通病呀,

网友:
换了 好了吗

网友:
改个高压就可以
如果没配件

网友:
电源板 高压板

网友:
灯管,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