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大虾:水星MD895N路由器如何控制网速?

楼主(2015-02-27):
农村电信6M网速,两位邻居两台电脑用无线wifi,现在我想将邻居的网速每台控制在2M,已将ip和mac地址绑定,点击ip宽带控制时,如1图:四项带宽该填多少?

接下的宽带控制规则,点击增加新的条目,如2图:

以上各项该如何填?端口段在哪查看?协议和优先级是默认还是要更改?

3图是我填上的,保存时提示如4图:

上行最小带宽从0到100000都是这个提示,求解,希望各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
哪位有用过这个型号路由器的同行帮个忙好吗?

网友:
亲     上行没怎么大的  自己百度搜索下吧   实在不行看看宽带那个单子那边有写

网友:
现在我想将邻居的网速每台控制在2M,已将ip和mac地址绑定,点击ip宽带控制时,如1图:四项带宽该填多少?
  建议楼主这样设置  上行2000KBS(2M)最小最大

                             下行1000KBS(1m)    最小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