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刷BIOS 请教

楼主(2015-02-27):
A1502刷BIOS问题请教,BIOS芯片在什么地方:

好大个,,没工具刷,算了!白忙乎了

网友:
不在这面,另一面图片呢?

网友:
把图传上来,看看是和我手里的一样?

网友:
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要刷BIOS啊?

网友:
最上面的 那个 8脚的 大芯片就是

网友:
这个bios 没有坏的啊   老老实实  看  电路吧

网友:
这机器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密码忘记了,装不了系统

网友:
密码忘了装系统呀,拆主板刷BIOS干啥

网友A:
密码忘了,破解密码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干BIOS

网友:
在翻面吧。这一面没有。。。。。。。。。

网友:
这密码不好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忘了,破解密码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干BIOS

苹果的机器呀,老大,密码没有你连启动都不能选择的呀,非要密码才能选择U盘驱动

网友B:
这玩艺还是不要帽险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艺还是不要帽险的好啊。

没别的办法啊,要装系统啊

网友:
苹果的就是麻烦!

网友:
谁有好办法共享出来呀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
但是机器变慢

网友:
芯片吹下 来在 飞线到 坐了上刷呀 我前段时间就这样 刷过 也是 BIOS密码锁上了

网友:
好像在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