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屏花屏,从中间向四周流动一样的模糊彩色

楼主(2015-02-27):
又遇到一款BENQ FP202W V3液晶显示器,通电后液晶显示屏花屏,从中间向四周流动一样的模糊彩色,应该是液晶板层的问题,哪位高手有办法搞定?    原来遇到一例这种情况直接把屏换了。

网友:
逻辑板电路有问题,测5大电压。

网友A:
逻辑板各个点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各个点电压多少

逻辑板的这个问题我之前没修过,能不能说详细点测试哪几个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