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31无法进bios

楼主(2015-02-27):
日本买的一个宏基Aspire V531p无法进bios,是不是得刷bios啊?

网友:
刷一个试试 啊

网友:
刷了试一下再说,变砖头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写一个程序试一一

网友:
果断刷BIOS,然后再看。

网友:
千万别刷   你放电进去,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问题解决么

网友:
问题解决么 我也遇见一个

网友:
什么 样的  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呀。。。。。。。。。。。

我的问题解决里,换了SJTNV的桥好了

网友:
换完桥之后,必须在按开机键之前,不停的按F2才能进BIOS

网友:
把程序备份  重新刷个试试

网友:
碰到过  刷BIOS 就好

网友:
这个机器 有系统的时候在WIN8 里调 才能进如果格调了 那就玩完只能刷BIOS  ,上次问维修站 他们刷个系统200    呵呵 真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