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A84S开机显示商标就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27):
开机显示商标后就掉电了,但是有时也是可以进入系统使用的?  而且,有时你用线充,开机就没事。单 用电池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求解释。谢谢大神

网友:
会不会电池老化容量不足呀!

网友:
你裸板点试试。。。。。

网友:
可能是某项电压有问题,你测一下和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网友:
重点查查各供电故障时有无缺少的!或供电不足的,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温度芯片看一下啊

网友:
拆开来慢慢查吧

网友:
用电的时候 进系统慢   是吗?充放电管理芯片  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