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anon mp258打印停的故障

楼主(2015-02-27):
canon mp258打印机,清零成功之后,为何在打印的时候会打一下停一下。直到打完。不知是什么问题?跟清零应该没有关系吧。还请各位大侠指点。在此谢过。
打印机

网友:
可以添加一些墨水,然后重新开关机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选择了静音模式打印

网友:
驱动安装之后,都是按默认设置打印的.到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机子让客户拿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