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驱动显卡蓝屏

楼主(2015-02-27):
dell n4110驱动显卡蓝屏,用集成OK

网友A:
独显核芯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核芯加焊,不行就换!

说的对。。。。。。

网友:
我用的机子就是这个 ,会不会夜出问题,楼主弄好了吗,以防后患

网友:
你加焊下独立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显卡就容易坏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重做。再不行就换。

网友:
图简单就用集成的显卡!

网友:
现在的显卡真的很烂

网友:
那就要集成 可以了·   上次我也遇到这中情况

网友:
先换驱动 不成果断显卡换

网友:
我这来了台N4110 要进系统就蓝屏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最好加焊下 不行重做下 还那样就换新的

网友:
先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
一般要换新卡

网友:
显卡上BGA从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