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教如何使用从来没有用过ipad air小技巧

楼主(2015-02-27):
  1、常用域名
  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时,按住键盘上的〔.com〕键,就会跳出.net、.edu.、.hk、.tw等其他常用网域名能够选择。

  2、在摇晃iPad撤销输入
  文字输入错误时,只需要摇晃iPad机身,就会跳出提示能够「撤销输入」,点击「撤销输入」即可以重新输入文字。

    3、隐藏符号
  要按住键盘上的某个键不放,就会跳出隐藏的相似符号能够选择输入(提示需要切换至English键盘才行)。

  4、在快速回到页面顶端
  用Safari浏览网页或者使用其他程式的时候,只要点击萤幕上方的「状态列」,就能快速回到页面的最端顶(小编喜欢点状态列的时间,习惯用法,希望亲别被我传染噢)。

  5、点击翻页
  除了可以用手指滑动换页外,点击桌面左下右下角,一样可以切换翻页(多点几下,它会翻的,只是比较迟钝,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手指滑动比较顺手)。

  6、iPad的隐藏指南针
  打开系统自带地图,按两下“我的位置”图标,隐藏的指南针就会出现了。

  7、快速静音
  按住向下的降低调量键两秒钟,iPad就会快速变成静音模式。

  8、取消EQ省电
  如果你打开了音乐播放器iPod的EQ功能(均衡器),打开后会令歌曲更悦耳动听,但是一直开启「均衡器」,会耗费不少电量,可以到「设定」→「iPod」→「均衡器」里关闭。

  9、句号快捷键
  在输入英文或中文时,只要在输入的文字后面连按两下〔Space〕空白键,就可以快速输入一个句号。(如果不喜欢这个功能,可以进入「设定」→「通用」→「键盘」→「句号快捷键」,将「句号快捷键」功能关闭即可)。

  10、将键盘分成两半儿
  由于iPad的屏幕尺寸比较大,双手拿着打字会比较费劲,尤其是手比较小的女生。其实,你只需要用两个大拇指将键盘强行“掰开”就可以了,也就是将手指放在键盘的左边和右边,然后做出往两边拉一下的动作。

  11、点击空白处也能出字
  搭载iOS5的iPad可以实现键盘拆分功能,这样一来,双手握持时两个大拇指就能很方便的输入字符。拆分后的中间空白面板没用了吗?不是的,在图示位置隐藏了六个字母,左侧三个是Y、H、B,右侧三个是T、G、V,刚好对应的是键盘上原本挨着的两个字母。

  12、浮动键盘
  按住系统自带键盘右下角的按钮2秒钟,就会出现浮动键盘和拆分键盘。点击浮动键盘,键盘就会上浮。

  13、防止不必要的下载
  iPad 让小朋友玩的时候,万一不小心乱点装个不必要的程序、或者删个有用的程序可就不好了,给他们之前设置一下就可以防止误操作了。在通用、访问权限中,通过密 码进入权限设置,关闭安装应用程序、删除应用程序即可。之后AppStore就隐藏起来了,按压程序成为晃动状态后也没有了删除那个小叉。

  14、开启电子相框功能
  在iPad萤幕锁定的状态下点击右下角的图案,可以开启电子相框功能。

  15、合适的使用环境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反应iPad冲不进去电了,原因是iPad处于低温的环境中,这时把iPad放到被窝或者其他比较暖和的地方恢复一阵就可以正常充电了。任何产品都需要一个合理的使用环境,苹果官方提示,iPad的工作温度为0到35摄氏度,非工作状态的存放温度为-20到45摄氏度之间。使用的时候可要注意不要过冷或者过热了。

  16、使用外接键盘时打开虚拟键盘
  如果iPad链接上了外置键盘,虚拟键盘便会自动处于隐藏的状态(很人性化的设计)。但是,如果你还需要虚拟键盘该怎么办呢?点击一下外置键盘的弹出按键。

  17、双击Home键调屏幕亮度
  双击Home键之后会展示后台正在运行的任务列表,如果再用手指往右滑动列表(即将左边的内容拖出来),你就会发现这里有直接调节屏幕亮度的滑块,并且还可以从这里播放音乐、调整音量、启动「音乐」应用。

  18、在 Dock 栏放6个土鳖
  主屏幕最下面的那一栏叫做Dock栏(OS X系统也是),如果你新买的iPad,会注意到Dock栏只有4个图标,其实是可以放6个图标的,你只需要把主屏幕上的图标拖到Dock栏上去就可以了。

  19、将不常用的程序放到文件夹里
  在iPad上创建文件夹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将一个程序图标拖到另一个程序图标上,就会自动创建文件夹,并将这两个程序都放到一个文件夹里。接下来,你还可以将更多的图标拖着放进去。建议大家把不常用的应用都放到文件夹里。

  20、将网站收藏到主屏幕上
  在浏览网页时,如果遇到比较喜欢的网站,可以直接将其收藏到主屏幕上。方法很简单,直接点击Safari浏览器地址栏左侧的「箭头」按钮,然后选择「添加到主屏幕」即可。这样,下次访问该网站就可以直接点击主屏幕上的图标访问,而不用进入浏览器再输入网址了。

  21、大小写快速切换
  默认情况下,单击↑按键后该字符就会变成蓝色,再次输入字母时就是大写格式,继续输入的话就会变回小写。如果需要连续大写操作的话,只需双击↑按键就会进入大写模式,之后输入的字符都将是大写格式。

  22、快速定位、复制粘贴
  你是否经常抱怨输入时点不到位置上?快来使用放大镜功能吧,在文本区域长按屏幕即可调出放大镜,拖动放大镜后可以定位插入点,精确度非常高。点击【选择】后即可选中内容长短也可以由左右两侧的小蓝点滑动控制。然后即可复制或者剪切,在需要的地方长按屏幕即可粘贴。

  23、快速到达指定日期
  如果想要在日历上选择距离今天较远的一个日期,单击左右两侧的前进或者后退箭头可不是办法,这时候只需按住最左或者最右那一个年份,这时年份数据就会滚动,到达想要的年份停止即可。

  24、快速打开iPod音乐控制功能
  在萤幕锁定的状态下连点两次〔Home〕键可以叫出iPod音乐控制功能。

  25、屏幕截图方法
  iPad屏幕截图和iPhone一样,按下电源键和Home键半秒钟,照片将被储存在你的照片库中。

  26、更多地预览您的邮件
  打开“设置-邮件-联系人和通讯录”并在“预览”下选择“5行”。

  27、Camera Connection Kit
  iPad的Camera Connection Kit套件里的30针转USB接口是支持读卡器和USB键盘的,甚至可以接USB风扇。

  28、帐号切换
  App Store支持中国帐号,但iTunes Store是不支持的,需要用美国帐号登录,切换帐号是在“设置-Store”里。

  29、3G版iPad上网设置
  3G版的iPad支持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SIM卡剪卡使用,但是上网前需要设置APN。联通是3GNET,移动是CMNET,在“设置-蜂窝数据-APN设置”里填写。

  30、Safari浏览网页打开链接
  用Safari浏览网页时,遇到可以打开的链接,可以选择长按住该链接,系统会弹出小菜单,让你选择”打开“,”在新页面中打开“,或者”拷贝“等选项。这样就不会造成每次按一个链接就自动打开一个新窗口,造成满屏都是窗口的杂乱无章。

  31、按下Home键后悔退出
  当你按下Home键退出某个游戏或程序但后悔时,可以继续按住大约5秒,就不会退出这个程序。等同于取销指令。

  32、朗读iBooks书籍
  用设置通用里的辅助功能里VoiceOver可以朗读iBooks里的书籍。

  33、导入免费的书籍文件
  和iTunes以及iPod一样,iPad的iBooks应用也可以导入特定格式的自定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