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把越狱后的ipad air密码解锁

楼主(2015-02-27):
    我这里以越狱的iPad为例,iOS81.1系统版本,打开Cydia以后直接搜索Battery Passcoe关键字,点击选择。

    接着在插件的详情界面中,先点击“安装”按钮,再点击“确认”按钮,开始下载安装。

    当安装完成以后,点击“重启SpringBoadr”按钮,重新启动系统。

    重启以后,如果看到屏幕上提示下图中所标注的信息,说明此时Battery Passcode已经生效。

    如果你当前的设备没有设置锁屏密码的话,先请在设置-密码界面中先开启密码。

    当Battery Passcode以电量来作为动态密码生效以后,在锁屏密码界面,就需要输入00+电池当前电量来作为密码。如下图所示,当前iPad上显示的电量为92%,那此时的解锁密码则是0092。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次输入错误的密码时,会导致iPad被锁,出现iPad已停用的问题,所以大家在使用这款插件时需要谨慎。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设置列表中找到此插件,可以选择关闭它。

网友:
这也是在自己的IPAD上操作,比如本来有锁的上面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