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时不时蓝屏掉电……

楼主(2015-02-27):
联想G460(I3)每天开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蓝屏,重开机后,面板指示灯亮起然后变暗,屏不亮就掉电了,接着开还这样,过一会再开又可以开启了,这是哪的问题啊,是不是哪里一热了就断开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主板硬件问题   非专业人士   送修吧

网友:
内部有热稳定性差的元器件了,需要检查更换!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主板问题 找专业的维修师傅看吧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有时开着好几天都没事了……

网友:
问题有好多种    你还是送修把

网友:
散热器有没问题呢?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啥情况,这两天又没事了,再不行的话,我就找个维修部去看看。
前两天出问题,是春节拿着回家用来着……

网友:
查下显卡 和CPU 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不接修

网友:
有条件者赶紧看过来!

网友:
把驱动卸载试试

网友:
打电话问了下我这边的联想维修站,他们就会返厂,换元件他们自己也搞不定……

网友:
现在什么人都在论坛发帖子求助  关键是很多人还很积极的去响应   都不去看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想贪便宜的客户 哎 说什么好呢?

网友:
芯片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刚看到有个G480的贴子,我想我找到原因了,以前我这本也是时不时蓝屏,然后接着启动就掉电,后来我一直外接显示器用就没事了,这次春节回家用,才又出现这问题的,这几天回家接显示器用,刚开始出这问题了,这两天没事了。
这说明我的独显有问题了,温度太高导致蓝屏死机后,重启掉电了……

网友A:
显卡,桥,散热器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桥,散热器问题大一些
我感觉散热器的问题大一些,给散热器重新涂下硅脂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