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AS01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2-27):
请问电源IC-2AS01可以用什么代换
电源

网友:
查下pdf 找找代换的。单电源板直接换也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
找不到可以用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
代换的有的不理想

网友:
不可代换,必须换原型号,价格不贵一个才两块钱

网友:
这个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代用品。上某宝看看,不贵的,只是运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