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帮忙啊 为什么我手机连不上itunes

楼主(2015-02-27):
我的手机5S更新到IOS8最新系统了,接到电脑上打开iTunes都正常备份什么的也可以用,下载歌曲电影什么的也都好使,就是同步不到手机里一同步就出现未能和我的iphone开始会话,我试过itunes 卸载了重新装了最新版本的也不好用,请明白的大神教下怎么能。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电脑可能是要重新做系统的,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下搞不清楚了。

网友:
端口的通讯出问题了……。

网友: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