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存時抓時不抓 是怎麼回事?排除不是卡槽的緣故

楼主(2015-02-27):
求助啊

网友:
要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A:
内存各项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插槽再说

网友:
如果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清一下内存颗料焊脚内的灰,也有可能是电阻、电容、或颗粒不稳定引起的,这条内存随时都有可能坏。本人使用内存经验之谈。

网友:
什么主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各项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電壓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