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VCC3_3SB对地打阻值为0,用烧机法能烧出来短 ...

楼主:
各位大神,VCC3_3SB对地打阻值为0,用烧机法能烧出来短路的元件吗?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网友(2015-02-27):
各位大神,VCC3_3SB对地打阻值为0,用烧机法能烧出来短路的元件吗?

网友:
先烧烧看呗!有的时候见效,若MOS管,板层短路见效甚微!

网友:
应该能。用手摸着试试看

网友:
先烧下看 一般情况是可以的

网友:
有的能。用你的手

网友:
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试试了,很有可能是EC或南桥短路了

网友:
烧吧 应该能烧出来

网友:
能烧出来,把能断开的点断开 缩小范围

网友:
如果是某个小接口的两根针(一根地,一根VCC3)贴到一起了,就不容易找出来了

网友:
很多烧不出来

网友:
烧烧试试吧 3v很有可能摸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