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请教AOC IF23怎样解锁

楼主(2015-02-27):
AOC IF23怎样解锁?我只要是不知哪 一个是菜单键,先谢谢!祝各位同行生意兴隆!

网友A:
安住菜单拔插电源线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住菜单拔插电源线试下

请问面对这四个方向,那个是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面对这四个方向,那个是菜单?

一边试一下

网友:
不要断开电源线,按按键板上的电源键关机,下一步是按住MENU(菜单)键,再按电源键开机等到有画面显示再松开MENU(菜单)键。试试看,应该差不多

网友:
按住左键不放,然后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就解锁

网友:
我是AOC售后的,按住菜单键,拔插电源,绝对好

网友(2015-03-30):
楼主好了没有,售后的都出指导意见了,等回复

网友:
百度吧~曾经也是遇到某款的显示器也是按键锁了~乱搞给解开了~

网友:
长按菜单键

网友:
  这个 我 弄过  不过望了     什么组合键哦

     先关机   在同时按住开机键和左键         多试试 就 行了  就这几个键 组合也不多

网友:
我这个是在坛里下了程序刷进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