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S在logo处停一秒不到反复重启,AMD的,搞不定了,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2-27):
HP4436S在logo处停一秒不到反复重启,开始以为是屏屏线问题,后排出,查一切供电正常,排出BIOS,CMOS电池有电,裸板点依旧,排出内存条。依次加热过桥和显卡,故障依旧。但拔掉内存电流停在1.06A,我怀疑是桥问题,单桥的。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的啊。望指点!!!!!!!

网友A:
拆掉网卡,声卡等外设

网友B:
先排除下外设吧 另外bios刷过了没有

网友C:
一般都是刷BIOS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下外设吧 另外bios刷过了没有

哥子你说的外设时指那些,除了主板上的网卡声卡我都排除了,看原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刷BIOS换桥了

BIOS刷过了,桥没现成的也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网卡,声卡等外设

这些也会引起这样的状况么,没遇到过,我倒是比较怀疑桥

网友D:
你查看开关没有。我以前碰到一个也是出LOGO重启,发现是开关不好。我记的是DELL 开关和键盘是一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查看开关没有。我以前碰到一个也是出LOGO重启,发现是开关不好。我记的是DELL 开关和键盘是一体的。

后我把开关取了直接短接开机的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我把开关取了直接短接开机的故障依旧

哪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BIOS  刷过了,在拆外设啊

网友F:
屏有没有换过?

网友:
排除外接设备

网友:
先把外设全部拿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有没有换过?

请朋友看原帖

网友:
先把外设排下吧   再弄桥

网友:
吧外设去了不行就果断桥吧

网友:
BIOS 试试看

网友:
兄弟,把原帖看完了再回复,谢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死LOGO的,也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