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掉电

楼主(2015-02-27):
今天接修同行一台U410超极本,开机0.56掉电,有时候0.67不掉,感觉像不过内存,拆开后莫名其妙好了,装上试了一会儿又不行了,感觉像是什么东西虚焊了,想了一下0.67不掉电,像是内存,内存受CPU管理,拆机轻按CPU果然开机了,加焊之后顺利修复

网友:
看来板载的CPU都那么容易虚汗啊,

网友:
板载的U爱出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类似的,没有修好,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那个 吧内存拔了一下  就掉电了

网友(2015-05-06):
我看了一片报道 和你故障一样 他刷了南桥BIOS OK 了

网友:
遇到了,还在维修中,希望能和上面一样排除

网友:
没好  BIOS 刷了好几个 ,集显电压出的慢, 原BIOS 加电掉电 动下内存成掉电,真奇葩

网友:
我也有个插内存就掉电  拔掉就不掉的  先刷个BIOS 看下

网友:
刷过可以亮机了  也不掉电了   不过要20秒左右才显示

网友:
这是板载CPU的通病了,想想看它的温度有多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0.7掉电 拔掉内存就不掉  BIOS被别人刷过  惆怅

网友(2015-06-25):
板载CPU不好,不能随便换个试试,每次查到cpu就纠结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故障,谁有独显的BIOS

网友(2015-08-03):
我修道的0。2掉电  头疼

网友(2017-05-12):
有修好的吗

网友(2017-07-04):
我的机器也会装内存掉电,拔掉内存就不掉电,刷了BIOS也没好,不会真的cpu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