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换屏后键盘串键

楼主(2015-02-27):
如题 屏碎,换屏后能亮,但是进系统后键盘串键,千万不要换键盘,基本能肯定是屏码片的问题 刷码片程序后解决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哎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下 谢谢楼主了 Q470记住了

网友:
三星的好多都挑屏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三星的挑剔的很

网友:
我们以前修过一个,把东西都换了一遍才找到是屏不对

网友:
去年遇到了一台换键盘的,不怎么好换。

网友:
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