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46L COMS密码

楼主(2015-02-27):
接到一台联想E46L笔记本。开机要HDD硬盘锁。重启进入BIOS。发现也加了密码。求助怎么清除密码。这款拔掉小电池无效

网友A:
主板BIOS密码可以刷BIOS清除。HDD密码需要修硬盘

网友:
刷bios 或 根据连续输错3次密码后的溢出码 算出通用密码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硬盘锁 换硬盘或者用PC3000破解
BIOS密码 需要刷BIOS

要是用户建议找个专业地点解除BIOS密码  硬盘在不要数据的前提下可以换个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刷bios清掉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亲身经历过·    刷BIOS  也不得的·    我拆另一个硬盘板  也没解决问题  ·   最后还是换硬盘

网友:
BIOS密码 刷BIOS就可以清楚

网友:
楼上正解   这种没有安全芯片的   bios密码都在bios芯片里   重刷就可以了   但要是有硬盘密码就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每种机器的密码清除方法都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
刷BIOS一般都可以清掉

网友:
刷BIOS啊     神啊  这都不知道

网友:
刷BIOS能清除  但是硬盘的话  试试换同类型的码片行不

网友:
主板密码刷bois硬盘密码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BIOS密码可以刷BIOS清除。HDD密码需要修硬盘

2楼正解